实际安装完的尺寸与理想安装完尺寸

楼主(2019-11-04):
你们实际安装完的尺寸与理想安装完尺寸区别很大时,你们是怎么找原因的,我是这样的
1.核对设计安装位置是否合理
2.核对各零件尺寸
3.一次边安装,一边测量,查看问题出哪
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三步了,如果还找不出问题,就要回到第一步了。你们一般是怎么查找这样的问题的,都快被搞疯了

网友:
“都快被搞疯了”
看来问题没解决 这就奇怪了
可惜无图无真相不好解释啊

网友:
设备安装就位之前要先进行定位尺寸的测量,设备方向的核实,把这些信息与设备安装尺寸对应无误之后再安装。如果定位尺寸与设备安装尺寸对不上,要先解决这些问题。要不,后面会遇到一连串的棘手问题。

网友:
一般找定位尺寸,

网友:
一般找定位尺寸。

网友:
一般这样查找问题下来,基本上都能找出问题

网友:
1.变形问题。是否因为变形导致安装不上。
2.各个尺寸是否按照图纸或者图形加工。
3.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