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动设计

楼主(2019-11-04):
通过丝杆推动升降台上下运动的设计,丝杆的回转动力来自电机,请问该从哪里下手?从来没有设计过这种东西,所以求助大家了,谢谢。

网友:
1.既然你已经选定了主传动方式“丝杆推动,丝杆的回转动力来自电机”那就从电机选型开始吧,功率,转速,扭矩~~~,
2.也许你只要需要一款小小的辅助软件。
分享一个滚珠丝杆电机选型计算软件
http://www.cmiw.cn/thread-985366-1-1.html

网友:
根据丝杆驱动的升降台负载,上升速度,折算到电机端的功率和转速,选择电机型号;再选择丝杆参数,最后设计,计算丝杆结构,升降台结构。大致就是这样的思路,如果一点概念都没有,还是先好好看看教材或者参考书。

网友:
配图是不是发错了

网友:
找个旧的直线模组看看就有思路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由于一片空白所以决定先学习一下。

网友:
直线模组看看就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