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宝鸡普车和沈阳普车同样速度下,谁的噪音要小点?

楼主(2019-11-05):
本人想买部二手6150的,但没开过。只干过老式的618车床,那车床杂音太大,耳朵受不了。求用过两种或几种的,推荐下。

网友:
宝鸡普车

网友:
买二手的现场动一下。噪音的话涉及的太多,什么齿轮精度,装配精度,之前做的是粗活还是精活,有没有大修等等。

网友:
现在买二手机床应该好买的多,因为某些原因,现在很多机加工企业都几乎无法生存了,所以都想把设备卖了。你要是买的话就去挑一挑,这样比较好。千万不要买那种翻新的设备。

网友:
宝鸡的机床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指新的,二手的话,零部件磨损等等的原因造成的噪音过大也可能会出现

楼主:
|UCHIHASASUKE发表于 11-05 16:26买二手的现场动一下。噪音的话涉及的太多,什么齿轮精度,装配精度,之前做的是粗活还是精活,有没有大修等等。

楼主:
|北京机床维修发表于 11-05 19:41现在买二手机床应该好买的多,因为某些原因,现在很多机加工企业都几乎无法生存了,所以都想把设备卖了。你要是买的话就去挑一挑,这样比较好。千万不要买那种翻新的设备。
谢谢,买的时候非要试下机,再确定。

楼主:
|北京机床维修发表于 11-05 19:41现在买二手机床应该好买的多,因为某些原因,现在很多机加工企业都几乎无法生存了,所以都想把设备卖了。你要是买的话就去挑一挑,这样比较好。千万不要买那种翻新的设备。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