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齿圈报告怎么看看

楼主(2019-11-05):
各位大师
        我这个内齿圈报告应该怎么看,我想知道我这个内齿圈的齿形、分度圆、压力角什么的跟我图纸要求的偏差有多少?这个齿形是否符合渐开线齿形?现在是跟这个内齿圈配合的行星齿轮有压痕,所以我们怀疑是不是这个内齿圈齿形有问题。

网友A:
1.齿廓展开长度不够,图中所示齿顶圆小了,检测时没测到齿根圆,重新设定起评点和终评点  2.齿向不合格,分析是齿圈变形所致  3.齿距、齿跳超差,估计是齿壁薄变形还是加工设备精度不行,供参考!

网友:
楼主这图片怎么做到如此清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齿廓展开长度不够,图中所示齿顶圆小了,检测时没测到齿根圆,重新设定起评点和终评点  2.齿向不合格,分 ...

你好 ,你说好像有道理,现在我这套行星齿轮减速机构中的行星齿轮跟内齿圈配合的这头的齿面,在马达使用300次左右,齿面上就有压痕,试过调整行星齿轮材质硬度、以及行星齿轮与内齿圈的参数等等,都没有什么改善,按你说的,很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件内齿圈的壁厚薄了,在热处理时齿圈变形导致齿形变形,最后在行星齿轮上压出凹印出来

网友A:
请告之:1.内齿圈材料及热处理  2.磨损面为工作面?非工作面是否有磨损?3.装配长度是否合理?齿圈长度为19,轴齿有效长度18.6,装配时有干涉现象否?因为轴齿有效长度不够?(看装配图右端平的话,轴齿有效齿长不够,以此)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说好像有道理,现在我这套行星齿轮减速机构中的行星齿轮跟内齿圈配合的这头的齿面,在马达使用3 ...

压单边应该是轴线不平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说好像有道理,现在我这套行星齿轮减速机构中的行星齿轮跟内齿圈配合的这头的齿面,在马达使用3 ...

看图赶上电主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告之:1.内齿圈材料及热处理  2.磨损面为工作面?非工作面是否有磨损?3.装配长度是否合理?齿圈长度为19 ...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1.内齿圈材料及热处理 ——42CrMo渗碳处理HRC53-58,渗碳层0.4~0.5mm(是跟热处理厂沟通确定)
2.磨损面为工作面?——磨损面即为工作面
3.非工作面是否有磨损?——非工作面没有磨损
4.装配长度是否合理?齿圈长度为19,轴齿有效长度18.6,装配时有干涉现象否?因为轴齿有效长度不够?(看装配图右端平的话,轴齿有效齿长不够,以此)——有效长度是够的,装配时没有干涉(见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单边应该是轴线不平行

马达的行星架是固定的,内齿圈转动,要是轴线不平行的话,应该是只有1~2个行星齿轮的压痕在靠近轴承位置,另外的行星齿轮压痕应该在端面,但现在是3个行星齿轮的压痕都是在靠近轴承位置,而且压痕基本都一样

网友(点评):
还没搞定? 太阳轮或者48齿行星轮公法线长度大了。

网友A:
1.齿轮轴上加个套再装轴承,检查下工作时的齿跳,端跳及轴的变形,从齿面磨损看轴母线与内齿圈啮合圆不重合   2.设计时最好将主动齿轮硬度比从动齿轮硬度高HRC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齿轮轴上加个套再装轴承,检查下工作时的齿跳,端跳及轴的变形,从齿面磨损看轴母线与内齿圈啮合圆不重合 ...

我们这件行星齿轮是用两顶尖定位滚齿的,轴承安装位的直径也是用两顶尖磨外圆的,同轴度应该没问题。      现在是从压痕情况来看,应该是内齿圈的整圈或某一排的齿的轴线与3件行星齿轮的轴线不平行,造成的原因可能有三个方面:
1)插齿时,由于定位或插齿机主轴问题造成整圈齿的的轴线与分度圆轴线不平行;
2)热处理变形,由于内齿圈为开口环形,再加上齿圈壁厚过薄,渗碳处理后口部变形,造成口部的齿形分度圆失圆;
3)内齿圈轴承位直径是在渗碳处理后,用内齿圈的齿顶圆套芯棒定位来磨的外圆,由于内齿圈的热处理变形和工装误差,造成内齿圈齿形分度圆与轴承位外圆同轴度不好,
     所以我们拿了内齿圈去检测,但不知道检测报告应该怎么看内齿圈齿形的轴线或齿面轮廓,所以还请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1.从齿距图上看齿距及跳动超差   2.内齿圈材料及热处理方式不合理,42CrMo属于中碳合金钢,不能渗碳  3.建议采用42CrMo氮化工艺,然后以内齿轮节圆定位外磨外圆,保证制造基准与装配基准(使用基准)重合

网友:
长见识了,还有这种报告!

网友(2019-12-27):
从来没见过齿轮的检测报告,学习了

网友:
1、齿形误差问题不大。
2、齿向误差严重超标,应该是主要原因。
    看齿向误差报告,第48齿右齿面正常,但是左齿面严重左偏。
    第32齿问题最严重,左右齿面呈“八”字形趴开,这绝对不行的。
   第17齿右齿面也向右偏。
3、单个齿距偏差也是有严重问题,实测有0.023mm,它是反映基节误差的,基节误差这么大,啮合肯定不好。
   看看单个齿距偏差曲线,其中有5处相邻齿从+翻到-,说明这两颗齿的齿距相差极大。
4、齿距累计误差也严重超标。
5、齿圈跳动严重超标。
总的来说,齿圈的加工误差或热处理变形严重。齿圈不能渗碳,建议氮化处理,这样变形会小得多。再有就是磨削轴颈时,一定要找正好齿圈。
其实这么高的转速,内齿圈要磨削的。

网友:
还有齿圈支撑的轴承跨距太小,轴承游隙对齿轮轴线倾斜影响大。估计这两个轴承磨损也会比较严重。
这两个轴承要用精度高的P5或P4级以上的。

网友(2020-01-30):
结构改一改,否则加工成本很高,还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