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杆O型密封圈选择

楼主(2019-11-05):
客户钢管外径6+0.1,机械手册上活塞杆密封圈刚好没有这个范围的,该如何选择,如果选小的,5.6X1.8密封圈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活塞杆密封圈6的是有的,你可以在查一下,一般不选用O型圈,5.6做内圈尺寸,动密封预压量有点大;

网友:
钢管外径是6+0.1mm,活塞干外径是多少?钢管买回来不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