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使用弹出“调用的目标发生了异常”,怎么处理

楼主(2019-11-05):
使用solidworks的rx插件进行缓存清理,在使用的过程中跳出“调用的目标发生了异常”的提示,如果点击是就会崩溃,但是直接关闭就还可以用solidworks软件,我这边重新装过一遍软件还是不行,之前也修复过。问题如图片。

楼主:
有人遇到过这样子的问题吗?

网友A:
solidworks的日志文件无法创建了:
1、无法获取对应文件目录的权限
2、内存中驻留了多个sw程序,导致日志文件处于只读状态
3、操作系统存在异常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的日志文件无法创建了:
1、无法获取对应文件目录的权限
2、内存中驻留了多个sw程序,导致日志 ...

我也考虑过是不是电脑系统组件丢失了,这样子的话是要重装系统吗?在后面使用360修复也不管用。

网友B:
SW的安装包点击后,它会自动修复已安装的程序,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的安装包点击后,它会自动修复已安装的程序,可以试试看。

目前通过完整卸载了,重新安装解决了。很可能是注册表重复了,系统无法识别哪一个注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