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检测位移的传感器

楼主(2019-11-05):
如图所示P是不动的平台,L是可以上下移动的圆柱块,移动的距离是d只有1mm,现在要测量这个d的距离,目前有想用位移传感器,但是位移传感器太长了不适合,有没有什么别的传感器可以检测到这个位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精度要求是多少呢?

精度要小于0.1mm

网友:
用容栅传感器,分辨率0.01
我刚做完一个三轴测量台

网友:
用直线位移传感器吧,淘宝找一下不贵。行程最短有5MM的

网友:
楼主上网去找一种微小位移传感器。

网友B:
想起当年的野路子,把数显的游标卡尺装到设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起当年的野路子,把数显的游标卡尺撞到设备上……

人才

网友:
用过基恩士的激光测距传感器(IL系列),不知道适不适合你用

网友:
基恩士有这种传感器的,应该要用到光纤式的,建议楼主直接咨询他们技术售后工程师,在线选型指导。

网友:
你如果就是2个位置检测是在上面还是下面的话,那就用光纤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起当年的野路子,把数显的游标卡尺装到设备上……

大侠,数显尺的数据是如何引出来的?

网友:
这个应用要根据这个数据的重要程度来做评估,如果这个数据特别重要,基恩士是有一款同轴光位移传感器的,精度高、价格比较高。如果此数据不是特别重要,我们做的西克产品有激光位移传感器可以了解下。我QQ:3393064550,我再深圳

网友:
如果是金属的可以用涡流传感器。如果能在外面连接可以用LVDT。

网友:
时栅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起当年的野路子,把数显的游标卡尺装到设备上……

哈哈,一起拿很多这种设计,靠肉眼

网友:
磁致位移传感器,精度0.001mm,AMT,3000多块

网友:
用影像,激光位移传感器等等都可以

网友:
测距传感器!

网友:
我公司有这种,激光防撞仪,激光,反光板测距离,

网友:
用过这种

网友:
Keyence的GT2,完全可以满足的你需求

网友:
只知道行程,东西多大不知道,周围可放置检测套件的空间有多大也不知道,能说啥?

1mm的行程,放大10倍来检测不也是办法吗?加个杠杆,就变成很无所谓的检测了。

多便宜?问题是,有地方吗?

网友:
不是经常拆卸的话,可以用光栅尺,

网友:
尺寸需要小,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考虑共焦光谱传感器

网友:
若允许接触,就用笔式小量程传感器,若不允许接触,就用激光传感器,0.1的精度不高,一般都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