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问题:用锡焊牢吗?

楼主(2019-11-05):
同样是焊接,电子工程师和机械工程师的方法不同。
电子是把锡熔化后浸润在元件表面,锡再凝固。元件本身没熔化。
而机械的焊法是让元件本身熔化了。
所以机械的焊法很结实,而电子的焊法只能达到焊锡的强度。
我的分析对吗?

补充内容 (2019-11-6 09:58):
感谢诸位回复。刚才用锡试了,一根钢丝没法上锡,另一根能,照片在 11 楼

网友:
两者没有可比性,应该环境不同,要求则不同!

网友:
有道理,锡焊还能再重焊,机械式一般都只能破坏它了,我说的对吗?

网友A:
对也不对,我把两根1平方的铜线(软线不能是硬线)对焊,这个拉力怕是不小于同直接的钢丝对焊。

网友:
这个帖子好水,没有可比性,本身两种焊接方式的作用就是不一样的

网友:
楼主是学机械的吗?
知道焊接如何分类吗?
知道什么叫熔化焊什么叫钎焊什么叫压力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也不对,我把两根1平方的铜线(软线不能是硬线)对焊,这个拉力怕是不小于同直接的钢丝对焊。

为什么强调是“铜线”?钢焊钢,用锡行吗?

我现在要把钢丝焊到文件夹上,就是这种夹子,应该也是钢的:

钢丝直径略小于1mm,就一根,弹性的。
当然焊之前我会磨掉漆的。

这个东西很小,用机械焊法的话恐怕一下就烧没了。
如果用锡焊的的话,又怕不牢。

网友:
胡扯    那只是你所谓的机械工程师并不是一个机械工程师而已

网友:
有个电机,轴向拉力大,用卡圈顶不住,考虑用金属焊.

网友:
负载不同,受力不同!

楼主:
感谢诸位回复。刚才用锡试了,一根钢丝没法上锡,另一根能,应该是质地不同。效果如图,但我没有测试它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