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精密铸造的不锈钢件扣位模具怎么做好

楼主(2019-11-05):
精密铸造的不锈钢件扣位模具怎么做好? 距离只有1.5mm

网友:
看着没有什么做不了的,现在的设备都很先进,什么形状的零件都可以出来,除非就是精度要求太高了

网友:
多放几个角度的照片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解决的了,一副模具不行,就两幅模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