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根直径20的立轴如何与长摆臂进行固定的问题

楼主(2019-11-05):
如图所示,长摆臂有一米左右,如何与转轴进行比较固定,求教各位社友有没有好的经验或者建议?另外长摆臂需要尽量和底座靠的很近

网友:
免键涨紧轴套?

楼主:
这是我能想到的一个方法,板上的那些孔是为涨紧套开的,还有没有其他好方法

楼主:
另外如果把涨紧套按在板上部分,安装和卸载不太方便

网友A:
下午看的时候就觉得哪块绝对不对劲。现在才看出来了。

那墨绿色的摆臂是什么材质啊?

网友B:
摆臂较长啊,负载不会轻,扭矩不会小,建议中间增加平键。

网友C:
1米的力臂啊……感觉用键好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午看的时候就觉得哪块绝对不对劲。现在才看出来了。

那墨绿色的摆臂是什么材质啊?

塑料PA66,因为摆臂比较长,所以我选择了重量轻,但是弹性模量高的塑料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摆臂较长啊,负载不会轻,扭矩不会小,建议中间增加平键。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米的力臂啊……感觉用键好一点吧

感谢指导!

网友D:
高刚性交叉滚子轴承可否

网友:
没明白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刚性交叉滚子轴承可否

我需要的是轴跟臂相互固定而不是相互转动,交叉轴承好像不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