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包胶的圆柱面可以修复吗

楼主(2019-11-05):
这种包胶圆柱面有磨损,可以修复吗?

网友:
上车床,一夹一顶,外圆选用锋利点的刀具车一刀,尺寸一定会变小的

网友A:
如果量大,建议先电镀再机加工,如果单件就测绘在制作一件

网友B:
这个最好是专业的包胶厂家处理,自己光一刀有可能会干废掉,话说回来,包胶本身就有弹性,凹一些也没啥事儿吧。

网友(点评):
折纸机上用的。滚轮两端压紧了,中间还有间隙! 有间隙的话,纸会折不好!所以要求完全贴合!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有间隙了就换新的。 我就是想问下,可以在原有的包胶基础上,再包一层,然后上车床车一刀!

网友:
有一种【夹心辊】,金属辊外面包覆厚橡胶,最外层覆盖硬质耐磨橡胶,寿命比普通的橡胶棍长不少。

网友:
对外圆尺寸有要求吗?

网友:
epdm包胶滚  磨一下

网友:
磨一下可以的

网友:
看胶硬度,如果80度以上可以自己修一下,如果太软还是重新包胶最好。

网友:
可以磨小点,将槽磨起来。

网友:
磨皮辊机,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好是专业的包胶厂家处理,自己光一刀有可能会干废掉,话说回来,包胶本身就有弹性,凹一些也没啥事儿 ...

  这种轮子都是包胶之后磨的,再牛的车工也车不出那样的光洁度和圆度的。

网友:
这个可以磨的,但要选对砂轮,大约80粒度

网友:
用车床车过,刀尖不能象车金属的对中,要朝上,象铅笔刨削笔一样,圆刀刃、要锋利,切削量要小,自动走刀。

网友:
建议送胶辊厂处理。至于能不能修要看你们自己对于胶辊的要求,比如:胶面的硬度范围,直径范围等等。如果有浮动范围的话,可以磨小点把它磨平。其实胶辊厂家一般都要磨两次的,一次是用砂轮粗磨,最后再用砂带抛光。

网友:
修可以;修复得找烫胶的厂家

网友:
设计成不是光面的错开纹状是不是可以避免这种用一段时间磨损后就要换的问题

网友:
褪胶重新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量大,建议先电镀再机加工,如果单件就测绘在制作一件

橡胶能电镀?

网友:
夹车床上砂纸磨一下就好了

网友:
车一刀吧!对尺寸没有要求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