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带机把芯片放入载带后,热封膜式需要哪些零件(比如温控仪),总共有哪些呢?

楼主(2019-11-05):
  我上次去客户现场,看到客户用的编带机,产品放入载带后,有个膜将载带盖住,然后进行热封。请问下,这个热封需要哪些元器件。

网友A:
加热的电阻丝,紫铜压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的电阻丝,紫铜压块

我知道有个温控器、热电偶和温控仪

网友(点评):
热封温度大概多少度

楼主:
我现在知道了:有温控器、热电偶和加热器。那么这些个元件,用在编带机上的都有哪些供应商呢?

网友:
知道用哪些元器件,找供应商还不容易,网上搜呗,供应商就怕客户找不到他,把联系方式撒的网上到处都是。

网友:
lz是做什么的?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