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明白了二位五通双电控的用处

楼主(2019-11-05):
用的最多的还是二位五通单电控。
有时候就纳闷,为什么还是有二位五通双电控的存在,既生瑜何生亮?双电控电磁阀,电气闲麻烦。写机器人程序得多写好几行程序,切换的时候要先断掉左边的再开右边的。单电控的多方便,一通一断。即使用在PLC控制上,双电控的又多一个输出……

今天终于有了感悟。一个顶起气缸,用的单电控的电磁阀,二位五通。程序调不顺了,一拍急停。气缸缩回,掉下来了。
总是感觉哪里不是很自在。
晚上回家的路上,才想明白。
这要是个二位五通双电控,拍急停就不会掉下来了。

网友:
其实空压诱导止回阀更靠谱

网友:
只要多动动脑筋,多花时间琢磨,一些不理解的问题都能琢磨透。我最近也是把一个搞了大半年的模拟计算软件搞明白了。看一段时间,不明白,就放下了,过几天又捡起来,就这样坚持了好几个月。

网友(点评):
什么软件?分享分享

网友:
哈哈,再多一位,想想三位五通双电控的用途?

网友:
三位五通有三种哦

网友A:
学习了,最近在研究电磁阀, 一直都是一知半解。

网友(点评):
你可以看看这个 https://mp.weixin.qq.com/s/yIK2cSqwOP_CuGl_t_WwiA##

网友:
说白了就是二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具有断电后保持原位的自锁功能。

网友:
是不是三位中封阀也可以实现该功能?

网友B:
那两位五通   中封  中压  中泄呢

网友:
中封式的用过,用它做过一个保压测试装置。

网友:
有时候,碰到了就能知道,碰到了才能知道

网友:
处处皆是学问啊 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两位五通   中封  中压  中泄呢

三位才能中封啥的

网友D:
楼主说的问题有些奇怪,既然是两位,那如何实现同时双电控?
对待楼主这样的工况,完全可以选用三位五通电磁阀,中封型。在中间位置时保持密封的状态,从而实现升降台的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问题有些奇怪,既然是两位,那如何实现同时双电控?
对待楼主这样的工况,完全可以选用三位五通电 ...

不是同时双控
是拍急停的时候,拍急停,拍急停,电磁阀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位才能中封啥的

不好意思  打错了

网友(2020-01-19):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最近在研究电磁阀, 一直都是一知半解。

https://mp.weixin.qq.com/s/yIK2cSqwOP_CuGl_t_WwiA## 你可以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