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拉法对转盘造成的阻力更大?

楼主(2019-11-06):
一个人坐在游乐场的没有驱动装置的简易转盘上,当转盘正在转动时他想让转盘停下来,于是就想用手拉停转盘。于是问题来了:

1-用双手同时拉住两根相距一米远的外护栏立柱。
2-用双手同时拉住一根外护栏立柱。
问:哪种拉法对转盘造成的阻力更大?

如图

网友:
感觉上应该是第一种

网友A:
手都拉住了,转盘以相同的减速度停止,当然是一样大。不过如果人不在圆盘中心,虽然手臂受到的剪力一样,但是第二种弯矩大一点,手更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都拉住了,转盘以相同的减速度停止,当然是一样大。不过如果人不在圆盘中心,虽然手臂受到的剪力一样,但 ...

问的是瞬时阻力。

楼主:
看来大多数人都认为是第一种的阻力大。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继续看看后面的答案

网友B:
一样大。「转盘的阻力」与「转盘和人屁股的摩擦力」等大反向,摩擦力是由人的质量决定的(假设屁股与转盘的摩擦系数是均匀恒定的),所以一样打。理论上,栏杆仅仅起到把人「定」住的作用(假设拉力与转盘平面平行)。

另:如果转盘瞬间挺住了,那手疼;没停继续转,那屁股疼。

回答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大。「转盘的阻力」与「转盘和人屁股的摩擦力」等大反向,摩擦力是由人的质量决定的(假设屁股与转盘的 ...

我们这里是假设人是刚性固定在转盘上的,对不起一楼没特别强调这个。

网友C:
肯定是图一,夹角大,输出的力也会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图一,夹角大,输出的力也会大一些。

哈哈,你是明白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种

能否给出个力学计算公式证明两种拉力不相等?谢 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图一,夹角大,输出的力也会大一些。

有人说这里计算的是力矩,不是力,不能用带COSΦ的计算力的公式计算力矩。我一时还没找出反驳的理由,所以来问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