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计算问题

楼主(2019-11-06):
本人小白一枚刚接触液压,客户送来一份图纸,液压系统,包括主要技术性能参数:系统额定压力21MPa,系统流量:160L/min, 电机:Y225M-4-B35 45KW,转速1480rpm,油泵为125SCY14-1B, 我可计算后,电机总对不上,这是怎么算的啊,指导下。

网友:
把液压系统要带的负载和转速给出来。液压系统电机选型、系统流量、系统压力都是有后端负载决定的。

网友A:
给你个参考帖子,慢慢去琢磨学习吧,掌握了就是自己的知识。

液压马达的选型与计算方法
http://www.cmiw.cn/thread-77893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帖子,慢慢去琢磨学习吧,掌握了就是自己的知识。

多谢

网友:
电机功率其实你可以按能量守恒算,直接跨过中间转化过程。

网友:
首先要看你的负载情况,计算出泵的参数。压力取决于负载,流量取决于速度。
泵的功率=压力×流量×系数
电机的功率=泵的功率×系数

网友:
这个泵是恒功率变量泵,他的恒功率调定值和电机的额定功率相对应的,常规的计算公式不适用。

网友B:
最大使用工况并非是最大压力和最大流量同时满足。
所以你算完的功率肯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大使用工况并非是最大压力和最大流量同时满足。
所以你算完的功率肯定大

那应该是如何计算

网友(2020-03-12):
听说回复给威望值

网友:
这个电机是什么电机?伺服电机吗?给一个电机的参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