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麻花钻钻尖的对中性有评价指标吗?一般允许偏心多少?

楼主(2019-11-06):
请教,麻花钻钻尖的对中性有评价指标吗?一般允许偏心多少?怎么测量?

网友:
麻花钻的刃磨基本上都是手工刃磨的,只能凭眼睛看,肉眼能看出的差别也就10丝左右吧,除非是上刃磨机上刃磨才有可能达到理想的中心度.

楼主:
|Lixinwu发表于 11-06 10:23麻花钻的刃磨基本上都是手工刃磨的,只能凭眼睛看,肉眼能看出的差别也就10丝左右吧,除非是上刃磨机上刃磨才有可能达到理想的中心度.
刃磨机磨的,有钻尖对中要求吗,

网友:
顶角是影响排屑角度,切削力,毛刺的产生,孔内壁粗糙度的重要因素。高速钢麻花钻一般采用118°,因为对于一般的钢材来说,118°顶角的钻头寿命最长,切削稳定。槽部形状设计使得顶角为118°时的切削刃形状呈直线;顶角大于118°时,形成中凹形状,易于切屑折断;顶角小于118时,形成中凸形状,可抑制毛刺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