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链接模型属性失败,求大佬指点

楼主(2019-11-06):
如图,工程图链接模型属性,自定义的选项都没有显示,无法链接,是什么原因,麻烦大佬能解释一下吗?
之前相同的操作都可以的,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不行了

网友A:
在打开的时候重新链接

网友B:
我现在办公室用的盗版2016也是工程图不能链接模型属性,只能手动再打上去,很麻烦

网友C:
点一下当前文件,在当前文件选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办公室用的盗版2016也是工程图不能链接模型属性,只能手动再打上去,很麻烦

你别说,我试了很多次,有时候突然自定义的模型属性会跳出来。反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链接不了了,手动打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一下当前文件,在当前文件选择试试

都不行,你操作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打开的时候重新链接

没用,我自己定义的属性,都显示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不行,你操作能成功?

我两个星期前弄得,是可以的,具体的给忘记了,好像是在当前文件属性里把你需要的属性填上,然后工程图链接时选择当前文件,下面的下拉列表就有你需要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别说,我试了很多次,有时候突然自定义的模型属性会跳出来。反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链接不了了,手动打 ...

我以前用正版的2016可以,同样的操作,手上的这个盗版的就是不行

网友:
属性模板需要应用才能加入到文件中,光设模板没有用
打开零件(模型)文件的文件-属性看看自定义和配置特定是不是有设置好的自定义属性或者在链接属性的界面点一下”文件属性“就可以打开对应零件或者装配件的自定义属性界面

网友:
工程图中无零部件模型

网友(2020-11-13):
楼主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我的是2017版本的  麻烦告知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