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考虑滚筒和工件的打滑吗

楼主(2019-11-06):
请问一下,滚筒传动是电机的选择是按照工件和滚筒的摩擦力计算的。需要考虑,滚筒和工件的打滑吗?需要的画怎么考虑?另外传输的线速度为0.01m/s,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
当然要考虑了

网友:
一般来讲,以滚动计算是你需要的数值,然后校核这个数值不会产生滑动即可; E! s8 F3 a, q3 J7 e

网友:
不需要或者说已经考虑过了。选择摩擦系数(设定张力)时就已经排除了打滑的可能性

网友:
需要考虑但前题是你要防止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