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带动托盘旋转

楼主(2019-11-06):
图一中就是气缸带动链轮,由于现在空间缩小,托盘需负载40kg,可否选用第二种方式来代替,如何计算其中是否符合要求,求指教

网友A:
这照片质量怎么这样差,是手机的问题还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
我没理解错的话,第二种的力臂要小了很多,同样的气缸输出产生的扭力就小了很多

网友:
空间缩小,lz想缩小力臂?这样行程也减小了,需要换用大缸径的气缸

网友:
大哥,您截个图不行么,为什么一定要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照片质量怎么这样差,是手机的问题还是电脑的问题?

频率原因,没啥问题

网友: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