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工程图up和down修改上下

楼主(2019-11-06):
请问,我钣金出工程图时,折弯线上显示up和down如何修改为上下折弯,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是不是你的模板是英文的,试试这里,我的默认就是汉字

网友:
**************************************************************************************************
* (c)2004 Solidworks Corp.
* Sheetmetal Bend Note Format Definition File
reated: September 18, 2004
**
escription:
**
**
**************************************************************************************************
**                                                 DISPLAY TYPE 1                                                 **
<bend-direction> <bend-angle> <bend-radius>
**<bend-direction> <bend-complementary-angle> <bend-radius>
<bend-direction-up>=上
<bend-direction-down>=下
<bend-radius-zero>=尖角
在“sw安装目录\lang\chinese-simplified"目录有个bendnoteformat.txt文件,内容就是上面那些,如果没有最好是在english目录里拷贝过来,然后用记事本打开对应改下(可能会有文字编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