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位置度标注形式是否正确

楼主(2019-11-06):
如题图中1、2二处位置度这们标注是否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9-11-7 11:22):
经确认,这种标注方式是正确的!我原来不太确定的地方是标注另外一个孔的位置度时是否需要以另外一个孔做为基准B。其实是不需要的。

网友:
我觉得没毛病

网友:
不算毛病吧..

网友:
100和125的尺寸是参考尺寸吧,可以使用吗?

网友:
没有问题。基准A是直径为40的圆孔的中心线

网友:
要不公差值后面标个M

网友:
如果这三个孔或者柱子是按照图示结构在一块平板上随意旋转的话,这个图纸没毛病,但是只要与边有相对位置要求,标注方法就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