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拌装置该如何改进

楼主(2019-11-06):
图示圆桶容积150L,桶内盛满粉料,通过桶底搅拌叶片将粉料刮进落料口,落料口下方连接小螺杆输送粉料。使用中发现,搅拌叶片用的时间长了容易折或折弯,导致搅拌不良,落料口堵塞,螺旋不下料。初步改进是把叶片焊接角度改平些减小阻力,由原来的45°改为25°,还有其他好的改进方法吗?

网友A:
多加几片,结构可以在强化一下,外面可以再套个箍……一个金属车轮就新鲜出炉了

网友B:
受力方向加加强筋啊,你看电扇的风扇(这碗面)又宽又扁,会不会给你点启发

网友C:
一仓粉料有多重,具体是什么粉料,我们原来用过淀粉、生石灰、还有一些较粘稠的化学添加的这个下料器,也有你说过的这种情况压死变形,这种搅拌叶片看照片是空心方管?我们用的是两片12mm钢板焊成三角状的坡口,上面在是一根搅拌棍,如果还是会压实的话也可以在舱内加减压锥。

网友:
三角形加三角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加几片,结构可以在强化一下,外面可以再套个箍……一个金属车轮就新鲜出炉了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力方向加加强筋啊,你看电扇的风扇(这碗面)又宽又扁,会不会给你点启发

嗯,初步从加强搅拌叶片和减小搅拌阻力两个方向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仓粉料有多重,具体是什么粉料,我们原来用过淀粉、生石灰、还有一些较粘稠的化学添加的这个下料器,也有 ...

各种粉料都有,有流动性差的也有流动性好的,这个叶片就是实心板。

楼主:
画个图示意一下

网友D:
哪个面和哪个面成45°或者25°?搅拌叶片越平是不是越容易折断,也越不容易落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个面和哪个面成45°或者25°?搅拌叶片越平是不是越容易折断,也越不容易落料?

角度平一些,转动过程中叶片阻力就会小些

网友E:
凑合看看吧,就是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凑合看看吧,就是个想法

OK

网友:
我们料筒搅拌轴上就是三角的

网友:
请问楼主 这种搅拌机械 一把如何确定电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