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款数显压力开关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9-11-06):
最近小弟在做一个真空负压检测的装置,目前考虑使用一款亚德客的Dps系列的电子式数显压力开关,有几个疑惑的地方向合位大神请教一下。
1.这种检测装置的接头一般是安装到那个位置检测的数据是比较准的,是直接做在吸腔上面,还是安装到切换装置的地方,我的真空腔体和切换的距离差不多是1米左右。
2.这种检测的装置,引出的气管直径会不会对检测的结果有影响,比方说我使用直径4的气管和使用直径6的气管检测出来的数值是不是会有偏差。
3.这个装置是不是可以进行常开或常闭切换的。
麻烦有哪位使用过的大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先占个座,了解一下

网友:
腔体上开个孔焊个内螺纹接头。完了把这玩意拧上去
开孔开个三四五六毫米都行

网友:
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分析。气体的量不变的情况下,气体容积变化,压力会有变化,反应到电信号也会有变化。

网友:
1、测量位置应该是你需要保持真空的位置,比如工件放在一个真空室内,那么测量点在真空室就比较合适
2、对于这种测量来说(压力不大),压力变化的传递响应时间很短,所以4、6应该没啥影响,我们测微压用的是4个的气管
3、常开或常闭好像是要事先选定的,不可以切换

网友:
1.距离真空吸盘越近越好,如果不方便也可以在尽可能接近吸盘的地方单独!单独!单独!引出一根气管接通真空表
2.管路对压力检测影响不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检测位置、真空管路直径、压力变化速度
3.选型手册上有输出方式介绍,部分机型可以修改开关方式

同时按下两个键可以快速调零,采样速度可以设置,设置目录要仔细阅读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