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款测量钢管直线度的方法

楼主(2019-11-06):
求教1款测量钢管直线度的方法    钢管直径D159毫米长度3米 直线度测量要求是 1-2mm
用什么办法啊  关键管子我不想定位 因为跟流水线呢 速度还想快点 最好1次测量6根

补充内容 (2019-11-7 11:56):
谢谢大家的建议 关键是管子是随机放的 没有工装准确定位的 可能用视觉什么的 有什么仪器扫1下就知道行不行的

补充内容 (2019-11-7 11:57):
而且我现在没好办法让管子弯曲的一面朝某个方向

网友:
想办法架一块表,固定在一个位置,表头改为平的,管子从表头中间穿过,一次过一根,同时测几根就架几块表

网友A:
放到一个足够大的平台上 直接塞尺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到一个足够大的平台上 直接塞尺塞

这个办法也简单,可行。

网友:
2个等高V型座布置在一个轨道上,中间为一个圆环,圆环直径160~161,圆环全程运动无阻碍就可(可以圆周布置微动检测)。V座搞成2个辊筒交叉,这样就可以流水线作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