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款自动化的贴纸机

楼主(2019-11-07):
现在想做一款自动化的贴纸机,流程如下:纸皮贴双面胶----贴铁片---贴双面胶---贴纸皮,目前的难点是铁片比较薄,0.3mm,相邻间不易分离,想类似打印机的机构去分离,各位大神,可以给点意见吗、?

网友A:
你是自己做项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自己做项目吗?

自己在构思,公司有人开发。我提供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在构思,公司有人开发。我提供方案

有图片和人手操作视频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片和人手操作视频看看吗

图片有,视频暂时还没有

网友C:
你这个铁片大吗?大的话取料的时候可以折弯一下来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铁片大吗?大的话取料的时候可以折弯一下来分离

140*140(mm)厚度0.3mm。想到用打印机的机构分离,不知道这个需要怎么设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140*140(mm)厚度0.3mm。想到用打印机的机构分离,不知道这个需要怎么设计?

我突然想起了我以前问过一个类似的分料结构。
http://www.cmiw.cn/thread-994492-1-1.html
打印机的方式应该也是可行的,
不过如果两个片很光滑,粘得比较紧,那我觉得垂直吸盘取料,然后周边多剐蹭摩擦会更保险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突然想起了我以前问过一个类似的分料结构。
http://www.cmiw.cn/thread-994492-1-1.html
打印机的方 ...

看了楼主之前的帖子,发现原理类似,差一点在于现在的这款机构主要还是主要用于铁片间分离,和楼主的原理相似,但真正要做到分离,用“钝螺纹”这种方式隔离,感觉不靠谱,主要是牙距没办法和0.3mm后的铁板完全卡死,这样我每次下一块铁板的目的就打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铁片大吗?大的话取料的时候可以折弯一下来分离

问题是不可折弯
我在铁板上面要贴纸皮的

网友D(2020-04-01):
你可以考虑用磁性分张器,可以让铁片之间相互作用力,如果工件太小估计要自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考虑用磁性分张器,可以让铁片之间相互作用力,如果工件太小估计要自制

铁片和磁铁相吸的,估计行不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片和磁铁相吸的,估计行不通啊

换不锈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