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圆翼翅片管(螺旋+说不清变形)如何建模?

楼主(2019-11-07):
如上图。是一种暖气散热用的设备。

制造过程是:0.7mm的退火带钢,先通过一对啮合齿轮压出花纹来,成为一种波浪形的钢带。然后螺旋缠绕在DN65的钢管上。

inventor里怎么建模呢?带钢既有螺旋扫掠的特征,同时截面轮廓又在波浪变化。 想了好久,没想出来。

网友A:
先草图投影曲线,然后再草图画圆,最后就是曲面放样,图片仅供参考C:\Users\jzmv005\Desktop\1.p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草图投影曲线,然后再草图画圆,最后就是曲面放样,图片仅供参考

图片呢?没上传成功。

意思是先做放样曲面,再曲面加厚生成实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呢?没上传成功。

意思是先做放样曲面,再曲面加厚生成实体?

是这样的,你的理解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你的理解没错

谢谢。不过这样做出来是一个圆环,螺旋缠绕怎么解决呢?

实际生产是一盘带钢,往一根6米长钢管上螺旋缠绕。

楼主:
难道做出一个螺距的螺旋线和对应的螺旋波浪线,放样一个螺距范围内的曲面,再沿圆管的轴线阵列。没试验过成不成,刚有一想法。

blucewels先生在4楼的模型,直接阵列,从造型来说,看着差不多像,也能应付。

不过解决螺旋的问题,可以挖掘 inventor 建模的极限能力。

但是,说实话,我没想出来这对实际设计制造有啥大意义。因为之前根本没图纸,也制造出来了。

网友:
昨天在忙,现在给你截图说明,我是用SolidWorks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做出一个螺距的螺旋线和对应的螺旋波浪线,放样一个螺距范围内的曲面,再沿圆管的轴线阵列。没试验过成 ...

此方法给你参考,你可以根据这个试试,最主要是曲面复制那里的旋转角度,然后就是曲面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方法给你参考,你可以根据这个试试,最主要是曲面复制那里的旋转角度,然后就是曲面弯曲

谢谢。我研究一下。虽然inventor和sw未必操作手法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研究一下。虽然inventor和sw未必操作手法一样。

关于三维软件基本原理一样,只是特征叫法不一样而已。我之前是proe,现在SW,基本命令都没多大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