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我搜了很多名称搜不到,我需要可以搜到的名称。

楼主(2019-11-07):
标出的倒齿名称怎么才能搜到,我在淘宝上也搜不到,请问淘宝上搜什么名字能搜到

网友A:
那个倒齿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B:
楼主说的齿在图中哪个位置

网友(点评):
方向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齿在图中哪个位置

人家说的这个,都是定制的。

网友D:
【齿轨】

方便机车在钢轨上爬坡的辅助轨道,一般是标准齿或三角齿,相当于超大号的【齿条】。【齿轨车】是矿山比较常见的设备。

另:图中的齿轨目测是订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倒齿是起什么作用的

是让上面的中心架防止倒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说的这个,都是定制的。

对,就是这个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轨】

方便机车在钢轨上爬坡的辅助轨道,一般是标准齿或三角齿,相当于超大号的【齿条】。【齿轨车 ...

这种齿只能定制吗?没有一些直接可以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齿在图中哪个位置

你截图的地方只有导轨。我上面截图有标注的文字位置是倒齿

网友(点评):
你们家箭头不指向物体,却指向名称,你哪个大学教你的,简直是笑话,不自知还特么反问别人,真是醉人

网友E:
这不是标准件,很难搜的,叫人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标准件,很难搜的,叫人做吧。

恩,估计也只有让别人做了。

网友D:
我知道的生产厂家不下3家,但是——不零售,起订量都是以1公里为单位的(铁路部门不可能盯着1米2米的生意的)

所以反倒是定制更便宜。找一小块厚钢板(财大气粗的直接锻制钢排走起),中间线切割之类的走一刀,轻松一出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的生产厂家不下3家,但是——不零售,起订量都是以1公里为单位的(铁路部门不可能盯着1米2米的生意的 ...

感谢大佬。

网友F:
这个不是棘轮的棘齿吗?

网友G:
问问做齿条的厂家,形状都差不多,齿条能做出来,图中的倒齿也差不多

网友:
定制件网上肯定搜不到。这个零件在机器上起什么作用的?给了个半截图片,看不全。

网友:
棘条机构

网友:
激光切割,没多少钱,比机加工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齿在图中哪个位置

楼主是个人才,箭头指向注释不指被描述的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问做齿条的厂家,形状都差不多,齿条能做出来,图中的倒齿也差不多

恩,的确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棘轮的棘齿吗?

搜不到。只能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