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轴,打表20+的硬度

楼主(2019-11-07):
于是我的图纸上
给了 调质处理: 280-320 HB
老师傅让我改成相应的  HRC 的硬度
没好意思问为啥

楼主:
别喷  小心脏受不了

网友A:
调质写HB对的,改HRC估计有这个仪器测量方便。

网友(点评):
赖我 老师傅让我改成相对应的HRC 32-36 HRC

网友:
HRC28-32,HRC280-320没有这种硬度

网友(点评):
是让我改成相应的 HRC 硬度 相对应的

网友(点评):
我的表达能力这么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质写HB对的,改HRC估计有这个仪器测量方便。

就是   我写的是 调质处理 300-340HB  、
老师傅让我改成 热处理:32-36 HRC

网友:
很少能看见HB300以上的标注,不知道为啥

网友(点评):
我似乎明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主要是在于区别两个硬度标注的使用场合而已,一般热处理后的硬度都用HRC标注,HB适用范围广

网友:
一般来说300以上硬度的测量,用洛氏硬度测量工具的多,表示就用HRC了,那些老师傅不用转换了。
布氏硬度测量,采用硬质合金球做压头,当HB>450或者试样过小的时候,不能采用布氏硬度试验。

网友(点评):
懂了 懂了 可能就是 30HRC 以上的硬度 要用 HRC 表示 一下就是HB

网友:
就是调质硬度。写hb比较合理。

网友B:
测定布氏硬度较准确可靠,但一般HBS只适用于450N/mm2(MPa)以下的金属材料,对于较硬的钢或较薄的板材不适用。
HRC标尺的使用范围是20~70HRC,当硬度值小于20HRC时,因为压头的圆锥部分压入太多,灵敏度下降,这时应改用HRB标尺。

网友(点评):
真的是恍然大悟,我没质疑过老师傅,让我改肯定是有道理的 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了 大师的界限是20HRC,,,我懂了

网友C:
那样写没有错。老师傅让你改成HRC,可以请教他为什么要改成HRC?

网友:
其实正常,工厂没有测试布氏硬度的工具,通常我也只是标注HRC20-28调质,这是问了热处理厂家的

网友:
调质的HB200-250左右就够了

网友: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不管改与不改,你的设计图纸得要懂标注的意思吧!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0571a7f8941ea76e58fa048d查对应硬度就行,估计测量问题

网友:
这样写没有错,不该标H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定布氏硬度较准确可靠,但一般HBS只适用于450N/mm2(MPa)以下的金属材料,对于较硬的钢或较薄的板材不适 ...

我懂了   谢谢大师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样写没有错。老师傅让你改成HRC,可以请教他为什么要改成HRC?

老师傅的意思和10楼 的观点一样  界限是25HRC  低于25 要用HB  25 以上的用H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