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侠能结合实际应用系统介绍下传感器的知识

楼主(2019-11-07):
我们知道传感器是工业自动化设备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元器件,它是机械系统与控制系统连接的纽带。各位大侠能不能谈谈传感器在实际应用中的案例。我先来抛转引玉。
1、磁性开关——气缸专用,检测气缸活塞位置,精度很差。
2、接近开关——检测金属有无,感应距离有限,精度较低。
3、光电开关——检测金属、非金属均可,距离可远可近,精度较高。
4、光栅——看到的主要是用于设备之间互锁和对人的保护,例如折弯机上的
5、铂热电阻——检测温度
6、行程开关——接触式传感器,碰撞式检测。
还有一些传感器听过没见过也没用过,像编码器、激光测距仪、工业相机.....有用过的大侠可以科普科普,互相探讨。

网友:
不妨将电子凸轮开关加进去一起讨论

网友A:
既然楼主提到了铂热电阻,那就应该知道热电偶,同是检测温度的。

网友:
同样,既然有光开关了,又怎么能少得了光纤传感器。

网友B:
想了解传感器方面的知识,建议去图书馆借几本日本出的《机电一体化》和《传感器》书,内容通俗易懂,而且图文并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楼主提到了铂热电阻,那就应该知道热电偶,同是检测温度的。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了解传感器方面的知识,建议去图书馆借几本日本出的《机电一体化》和《传感器》书,内容通俗易懂,而且图 ...

好的,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了解传感器方面的知识,建议去图书馆借几本日本出的《机电一体化》和《传感器》书,内容通俗易懂,而且图 ...

大姐推荐两本网上能买的,学习学习

网友:
位移传感器

网友:
我就是做传感器的,刚入门一年,风速传感器(磁传感测风速),激光传感器(测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