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惰性辊

楼主(2019-11-07):
印刷机上用的惰性辊是什么辊 请教

网友:
过渡辊轮,只改变传动运动方向,不改变传动比。

网友A:
直白一点就是一个过渡用的辊。对于它前一级和后一级轮的传动比,传动方向,传动力矩均无影响,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它也转动,结合人来说就是这家伙出工不出力,典型的懒家伙,所以叫惰性辊或惰性轮。

网友B:
扒拉就转,不扒拉就趴在那里的辊。
这还不够懒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扒拉就转,不扒拉就趴在那里的辊。
这还不够懒惰?

这个解释很形象!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其实就是用来在中间做支撑作用的滚轮,只会跟着转,不能自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白一点就是一个过渡用的辊。对于它前一级和后一级轮的传动比,传动方向,传动力矩均无影响,在整个工作过 ...

是不是就是要主动转啊 装个电机

网友(2023-03-19):
就是从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