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奇特现象

楼主(2019-11-07):
复制一个零件修改,发现这个区别。原本不会在意,结果发现无法线性阵列。一个反向等距一个直接出来

楼主:
原因是什么有大侠知道吗?

网友A:
点下你的图要扣分,不点开又看不清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相当纠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下你的图要扣分,不点开又看不清

就是切除选到面距离,一个要反向等距,一个直接不需要反向。此外看大图要分吗?

网友:
阵列的方向需要选择正确,否则造型就出不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切除选到面距离,一个要反向等距,一个直接不需要反向。此外看大图要分吗?

你自己点一下看看,立马扣你十个威望,不跟你商量,不会因为是你发的贴就不扣

网友(点评):
吓得 我鼠标一哆嗦

网友(点评):
没有吧,积分记录里查不到啊

网友(点评):
你应该是点图片上方图片名那下载了,直接点图片应该是不会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