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见过蜗轮蜗杆有时候自锁,有时候不自锁?

楼主(2019-11-08):
如题,目前有个蜗轮蜗杆减速箱,在运行过程中,会突然不自锁了。大家有没有见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减速比太小了?

网友:
运行过程中自锁?

网友:
应该是在临界状态,摩擦力变化导致的

网友A:
有这种现象,1、本身蜗轮蜗杆加工轮齿间隙较大;2、蜗轮本身具有一定的转速,同时还受到同向的转矩,那么就有可能发生蜗杆停止输入(蜗杆不受力状态),蜗轮仍转动的现象,这是因为蜗杆停止输入,但蜗杆仍有惯性转动,同时蜗轮也在转动,蜗轮蜗杆的间隙导致蜗轮对蜗杆不断点动的状态,所以就无法自锁了,但是如果停机后先将蜗轮、蜗杆制动或者转矩与原来转动方向相反就还是自锁状态,可能对蜗轮蜗杆的转向(与蜗杆螺旋方向)也有一定联系
比如高处一个蜗轮蜗杆减速机带动一个转盘,转盘通过绳缆挂有重物,那么当转盘转动放出重物时就可出现不自锁的现象

网友(点评):
感觉你分析很有道理

网友(点评):
当年遇过类似的事,是个收放电缆的设备,现场安装在高处,放电缆时发现电机停了却不自锁

楼主:
是不是蜗轮蜗杆运行时间长了,结合面被磨光,摩擦系数变小了呢?有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点评):
那你可以试试反向是不是也有不自锁的现象,对蜗轮蜗杆来说磨损后应该是反而更粗糙了

网友:
多數是動磨擦跟靜磨擦的臨界轉速沒控制好所引起..解決方向應該有兩個
1 電機斷電前一定要確保負載轉速是零.....靜摩擦會大於動摩擦
2 電機後頭加安全至動器即可

网友(点评):
你说的建议,第1点做不到,第2也正在考虑用带刹车电机。只是这个现象很少见,几百个上千个减速箱才会发生一起这种现象,所以现在纠结。

网友:
说的通俗些超过了它的自锁力,就无法自锁,一般负载大都无法自锁。

网友(点评):
自锁不是跟力的大小无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现象,1、本身蜗轮蜗杆加工轮齿间隙较大;2、蜗轮本身具有一定的转速,同时还受到同向的转矩,那么就 ...

几百台设备,偶尔才会有一起这种现象,1:60的蜗轮蜗杆减速箱,见到的都是自锁的。
而且就是出问题的这台,也不是每次都不自锁,而是运行一二十次,(开几秒钟,停几秒钟,重复运行),偶尔就会发生一次。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要么每次都不自锁,还好理解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百台设备,偶尔才会有一起这种现象,1:60的蜗轮蜗杆减速箱,见到的都是自锁的。
而且就是出问题的这台 ...

那你就要确认是否和电机转向有关?是否和转速有关,另外你的减速机带的是什么负载,是不是对蜗轮一直都有比较大的转矩作用
不能自锁时能不能恢复自锁

网友(点评):
负载一直对蜗轮蜗杆产生比较大的转矩,电机停电不能自锁,重新开电机又能自锁。反复停,开,停,开,偶尔又会发生一次电机断电,负载带动蜗轮蜗杆,再带动电机转。

网友(点评):
也许是正好临界状态,看看润滑油情况,可能的话换换蜗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