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遇到过防尘直线模组钢带断裂的问题吗?

楼主(2019-11-08):
选用的钢带是特硬301的钢带,厚度0.1mm,硬度HV600左右

网友:
这个直接联系售后更换就好。什我们就是做模组的呢

网友:
我用的一个气缸,出现过这种情况,里面进灰尘把钢带撕裂了

网友:
钢材太硬了

楼主:
|SATA模组发表于 11-08 09:54这个直接联系售后更换就好。什我们就是做模组的呢

你们家的钢带有出现过断裂的情况吗

楼主:
硬度太低也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家的钢带有出现过断裂的情况吗

暂时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不过就算有这个毕竟也算是消耗品,更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
材料比例硬,又太薄了!

网友(2020-06-24):
你的滑座里面肯定是进杂物,卡住钢带的运转了。联系厂家换就行了,后期使用过程中,注意一下使用环境

网友:
硬度太硬,厚度太薄了,钢带基本上就是没有韧性了,强度一旦超过了就会断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