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棒中心打孔问题请教

楼主(2019-11-08):
需求:外径9mm长200mm的实心竹棒中心钻Φ5 +0.2/0的通孔,同心度0.5  ,用100长的钻头两端同时钻。
         测试1,将竹棒夹在车床上用Φ5 钻头钻孔,在遇到竹节的地方,钻头会钻偏造成竹棒破壁(速度快慢都会 破)
         测试2,将竹棒夹在铣床虎钳上用Φ5 钻头钻孔,在遇到竹节的地方,钻头会钻偏造成竹棒破壁(速度快慢都会 破)
         测试3,制作一个钢件夹具,将竹棒全部包覆装夹在车上用Φ5 钻头钻孔,在遇到竹节的地方,钻头会钻偏造成竹棒破壁(速度快慢都会 破)
         测试4,用夹具将竹棒全部包覆装夹在铣床上,用Φ5 钻头钻孔,在遇到竹节的地方,钻头会钻偏造成竹棒破壁(速度快慢都会 破)

         测试结论:不管怎么装夹,在钻头碰到竹节的地方都会跑偏。

         请教,有经验的大神们指教一下在竹节处钻偏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非常感谢?(级别不够不能上传图片,有描述不清楚的地方我再补充)

网友A:
钻头加钻套
钻偏是因为钻竹节时钻头受力不均导致钻头变形无法对中,追加钻套可以解决。

网友B:
这个没有加工竹棒的经验,按以往加工深孔多次进刀的经验,加工到竹节处退刀、再每次进一点就退、再进,多次加工此处;改用整体硬质合金钻头,增加钻头刚性;提高钻削转速,钻小孔转速要高,这是加工金属的办法,不知道对加工竹棒是否适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加工竹棒的经验,按以往加工深孔多次进刀的经验,加工到竹节处退刀、再每次进一点就退、再进,多次 ...

谢谢你的解答,主要是竹节的位置是随机的,要是每条料都检测竹节位置可能成本和可靠性都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加钻套
钻偏是因为钻竹节时钻头受力不均导致钻头变形无法对中,追加钻套可以解决。

怎么样的钻套呢?加了钻套会不会影响排屑的问题?可否发个钻套的图片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样的钻套呢?加了钻套会不会影响排屑的问题?可否发个钻套的图片学习一下。谢谢!

给你发个深孔钻的照片给你看看,中间那个就是钻套,这是钻300长的钢件

网友(点评):
老大,钻铁疙瘩容易,钻有机的还是带节的,不是一般的难。。。

网友C:
lz有照片看看么,是竹子中间塞碎屑+胶粘为实心棒么?

能不能在这个工序将竹节打穿呢?

网友:
用平底钻试试,顶角是180度的那种,遇到竹节的地方降低进给。可以先用短钻头的钻引导孔,再用长的钻。

网友D:
先铣个小平面呢,然后再钻?

网友E:
换原材料,不用太硬的太干的老竹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有照片看看么,是竹子中间塞碎屑+胶粘为实心棒么?

能不能在这个工序将竹节打穿呢?

是实心竹棒,不是人工填充加工的。级别不够不能上传照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原材料,不用太硬的太干的老竹

不能换材料。要是竹节地方都不用就很浪费原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铣个小平面呢,然后再钻?

端面就就是平齐的,在没有竹节的地方钻的很好,但是遇到竹节就跑偏了

网友:
感觉用整体硬质合金钻头加工不会跑偏,硬质合金钻头就是钻头断了也不会跑偏,不过楼主不会舍得用,有点贵啊!但没有意外的情况下刀具耐用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实心竹棒,不是人工填充加工的。级别不够不能上传照片呀。

你可以用网盘嘛

网友:
竹子,分很多种;楼主在用的竹杆,是哪种,用途是什么,这些都不知道。

饮料吸管?我感觉蛮合适的。

网友F:
做吸管啊?抖音上有人做出来了,钻的挺好的

网友:
钻头导向做长一些,只要钻头不抖,曲面加工才会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换材料。要是竹节地方都不用就很浪费原材料。

噢。可以把四年的老竹,换成一二年的新竹,估计打竹节会轻松一点。我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只用没有竹节的部分。

网友:
竹节处材料相对不均匀,转速高点,进给小点,慢慢钻多退几次能不能行

网友G:
夹好  然后 两头打   不要用长钻头   两个动力头保持同心  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夹好  然后 两头打   不要用长钻头   两个动力头保持同心  试过没有

试过了,碰到竹节的位置钻头会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吸管啊?抖音上有人做出来了,钻的挺好的

抖音视频推荐一下呗

网友:
用空心钻头会不会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碰到竹节的位置钻头会偏。

钻头 的强度不够   试试中心钻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抖音视频推荐一下呗

那可不好找了,恐怕只能凭缘分刷到了。

网友:
钻头中心磨低于边缘

网友:
钻头用的哪种?来张照片看看吧。虽然钻头很细,但是还是应该外圆尖锐锋利。

还有可以先钻内孔,再车外圆。

网友H:
用木工钻,中间带定位那种试试 S1G})V1E0UAF4AMXA2$~Z%K.png XL$%%{S)3G9}7)M)QFOZ996.png

网友:
用倪子福钻

网友:
有一点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注意到  竹节是分凹凸面的 你试试从凹面向凸面打  另外如果竹子不直的话 是很容易打到外壁的 可以先加力(可加热可不加热)把竹子调直 然后再加工 这个应该是可以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木工钻,中间带定位那种试试

嗯,试过了,也有钻破的现象。

楼主:
没有听过这种钻,能发个图片学习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