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粗铣的铣刀对加工面的垂直力是什么数量级的?

楼主(2019-11-08):
几千牛?几万牛?

楼主:
查阅资料,有个实例:
加工设备采用 VM600 型数控铣床。
试件材料为 45 钢,试件尺寸 60mm × 160mm × 30mm。
采用Kistler 9257B 三向压电式测力仪检测切削力。
进给抗力 Fx、主切削力 Fy 、切深抗力 Fz 分别如下图所示:

铣削力在110N~410N之间。这么看,铣削力是100N数量级。

楼主:
查询其它资料,也反应铣削力在几百牛的数量级,少数大的情况超过1000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