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与法兰焊接垂直度的保证方法

楼主(2019-11-08):
   现在需要将不同形状的管路的两端焊接法兰,要保证钢管与法兰焊接后垂直,垂直度越小越好(目前还没有确定垂直度允许值),由于管路的形状多种多样,目前考虑用机械手的方式,具体描述如下:人工焊接管路到法兰上,需要机械手自动定位另一端的空间位置。

   流程如下:每个管路的形状和尺寸都不一样,一端法兰固定在固定位置的工装A上,此步是人工操作,工装A与法兰有定位销;另一端法兰固定在已经安装在1#机械手上的工装B上;机械手按照系统给定的3D图纸,运动至相应需要的位置;人工将管路点焊到两端法兰;另一台2#机械手按照管路的3D图形带着管箍(管箍比管的外径大出大约2mm)从管路的始端运动至管路的终端,目的是检查该管路的空间位置是否符合3D设计的位置尺寸,如果超出则报警;如果合格,人工将管路两端满焊到法兰上;满焊完毕后,人工拆卸工装与法兰的连接,机械手回原位,等待下一工件加工。检测的方法如果用管箍,得考虑检测完毕后,如何离开工件。

现场参数:
1.     管路直径DN25—DN125不等
2.     每条管路的外形都不一样
3.     管路的重量大约为5KG—50KG
4.     现场机械手的回转半径要求在3.5米以内

目前考虑到用机械手,各位老师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源或是有好的方案(位置的确定及检测或是一整套好的方案),可以与我联系,非常感谢!

举例为L形管路

举例为L形管路

网友:
我们车间都是通过V型槽人工调整好,先一周圈把法兰点焊上,然后再正式焊。

网友:
先点焊 校正拼装  达到要求 再满焊

网友A:
人工焊接,那机械手有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工焊接,那机械手有什么作用?

机械手那玩意儿不懂啥叫材料受热冷却变形,因为它是没脑子的。

想玩儿好机械手焊接,人得先弄明白焊接工艺和要领,并输入符合要求的程序命令。

操作的人不懂焊接工艺,那机械手,就是白痴。

别以为给机械手外挂一个焊枪,那玩意儿就自己能看懂是什么材料,什么形状,什么焊接工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机械手啥都不懂,他只会很机械地动作。

不然,干嘛叫机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手那玩意儿不懂啥叫材料受热冷却变形,因为它是没脑子的。

想玩儿好机械手焊接,人得先弄明白焊接 ...

精辟之解,调正点焊确认无误后焊接,还有的法兰三点锁紧后调整管路平行后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手那玩意儿不懂啥叫材料受热冷却变形,因为它是没脑子的。

想玩儿好机械手焊接,人得先弄明白焊接 ...

说的没毛病  机械手就是没有脑子 没有智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械手那玩意儿不懂啥叫材料受热冷却变形,因为它是没脑子的。

想玩儿好机械手焊接,人得先弄明白焊接 ...

哦,那机器人编程的时候有那些原则来减少焊接变形呢?另外他这工装没有任何夹紧装置,焊接时变形怎么保证垂直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那机器人编程的时候有那些原则来减少焊接变形呢?另外他这工装没有任何夹紧装置,焊接时变形怎么保证 ...

变形靠前道工序以及合理的工艺参数控制。假如坡口间隙半边大小,即使人工在工作上点好,机械手焊完,变形会比坡口间隙均匀的小很多。。焊接的时候一定是要有夹具的,焊接过程中随着工件的变形,焊道会偏离机械手编程的轨迹的。

网友:
工装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