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设计插件咨询

楼主(2019-11-08):
各位大神有没有适合INVENTOR软件的设计软件,比如生成齿轮,链轮等。

网友A:
楼主第一次用inventor吗,还在用solidworks的思维吗,inventor自带生成齿轮链轮的工具,在设计加速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一次用inventor吗,还在用solidworks的思维吗,inventor自带生成齿轮链轮的工具,在设计加速器里

多谢回复,我的确是第一次用,请问怎么使用这个设计加速器,能不能说一下步骤。(最好有截图)

网友A:
wenku.baidu.com/view/8df25ca96529647d2628521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nku.baidu.com/view/8df25ca96529647d26285218.html

多谢了    我已经尝试过了,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