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线切断并塞入塑料管

楼主(2019-11-08):
一个已经流产的项目。塑料管外径3mm,内径2.5mm左右。大致流程是切断棉线,然后塞入塑料管(先后次序可调换),要求是塞入后保证棉线大致外观(无折叠)不变。切断好搞,主要问题就是棉线的塞入;在切断后,若棉线两端无约束,就会膨胀开,导致无法塞入。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好想法吗?补充:棉线切断后的长度为6mm

网友:
如何联系你,我想想办法1x5x8x5x7x4x3x8x0x0x1微信电话同号

网友A:
需要塞进去多长?要是不太长的话...缝纫机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塞进去多长?要是不太长的话...缝纫机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6mm

网友(点评):
完全够了,缝纫机dp系列针完全能满足。就看产量了。

网友:
成品具体是怎样的,不是很明白
大概的一个思路
1.塑料管先剪好,棉线不剪
2.用钩针穿过管去钩棉线(不知棉线直径是多少,管内径要能容下两根棉线),然后将线拉进管内
3.剪断棉线

网友:
说得不明白:塑料管家是两头通还是一头通的?棉线多粗?效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