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里常见的椅子的固定

楼主(2019-11-08):
各位机械设计大神,咨询一下,学校里的椅子上的木板与管型材固定用的是什么固定件?是螺钉还是铆钉?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固定方式,还是木板有一定弯曲角度是怎么做到的,请各位懂得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
铆钉,管是单边孔,铆钉最合适,开通孔锁螺钉并螺母背面容易刮衣服吧,也不好看。木板是复合板压制的,表面贴皮的。猜的哈

网友(点评):
我的看法和你一样

网友:
连接方式看样子是铆钉,  弯应该是打湿后压弯或者烤之后压弯的

网友:
铆钉,用铆钉的好处是安全,要是螺丝的话,经常会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