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轴信息

楼主(2019-11-08):
下面这种轴是标准件吗?哪里能买到?

网友:
这种都是定制,能做的就很多了,磨端面和轴面,且端面有跳动要求。油槽的话就是车出来玩了,一般35CrMo材质,渗碳0.15-0.3.硬度要求500-600HV

网友:
来个侧镜头如何,这根本看不清比例,就目前这比例,是不能称之为轴的

网友:
这个感觉像台阶圆柱销

楼主:
|南天横翼发表于 11-08 14:16这种都是定制,能做的就很多了,磨端面和轴面,且端面有跳动要求。油槽的话就是车出来玩了,一般35CrMo材质,渗碳0.15-0.3.硬度要求500-600HV

楼主:
|新鲜的橙子发表于 11-08 14:32来个侧镜头如何,这根本看不清比例,就目前这比例,是不能称之为轴的
就是一个圆柱加了个肩,肩的厚度只有0.5,米思米上的厚度太厚有4mm

楼主:
|yangtianen2201发表于 11-08 15:48这个感觉像台阶圆柱销
就是销子,后面是肩

网友:
应该不是通用的标准件,可能是行业内的标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