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夹紧机构方案

楼主(2019-11-08):
项目:使用六轴机器人对锥形瓶内的产品进行摆动,摆动动作较为强烈
问题:试验机,采用人工箍紧,螺丝锁紧的方式,如改为自动化,设备自动装夹锥形瓶,担心加持不够紧,容易被甩掉
方案:初步采用加持气缸或利用气缸做治具,担心加持不够紧,容易被甩掉。
其他信息:
1,六轴机器人的负载能力:4KG
2,锥形瓶(2000ml )及产品的重量约为:1.2kg
3,锥形瓶内有药水。有一定的腐蚀性。
4,锥形品的加持位置的直径为40mm,加持的高度为:30mm。锥形瓶高度为160mm

大家有什么好的夹紧机构,方便自动加持。最好是纯机构的或带有弹性加持的方案或思路。感谢大家

楼主:
没有人支持一下?

我在想能否在机器人的头部用快速夹具夹紧。夹具的开合,用外力控制。

网友:
用气缸夹肯定行,短行程,大夹特力的气缸

网友:
摆动这个药瓶要用到六轴机器人?

网友(点评):
我也感觉像是有点浪费

网友(点评):
甲方爸爸不差钱

网友:
电爪应该可以的,见过电爪夹试管的。夹锥形瓶可以去问下这方面的供应商。

网友:
类似大力钳的结构原理,楼主了解下

网友:
可以看看Gimatic的夹具

网友:
直接买一个亚德客的平行夹爪气缸,25缸径的,足够抓紧了!

网友A:
夹的时候瓶子会不会变形? 用真空吸盘吸不行吗?派亚博有种吸苹果之类的吸盘,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的时候瓶子会不会变形? 用真空吸盘吸不行吗?派亚博有种吸苹果之类的吸盘,可以考虑一下

是塑料瓶,壁厚估计有2mm,采用抱箍的方式,不会变形或破损。
我都担心采用气缸夹不紧,用真空吸,更不可能。

网友:
瓶口有外凸的话就不担心掉了,只要加持力够,也可以考虑用长夹爪勾住底下同时夹外圆。

网友(点评):
谢谢,你这个建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