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草图画直线的问题

楼主(2019-11-08):
画直线时突然自己切换画圆弧,怎样切换回画直线,请社区大侠解答,先谢谢

网友:
画直线时,鼠标移动到线段端点会自动转化成圆弧的

网友(点评):
这个在网上可以看到,但不知道再切换回去却要点一下端点,变圆弧却不需要

网友:
你的鼠标移到端点了吧,点一下端点就变回直线了,或者取消重新选直线命令

网友:
sw在草图绘制时,绘制直线命令下,按A键,就会改为绘制一段与直线相切的圆弧,画完圆弧以后自动会切回画直线。
我倒是觉得这个命令挺好使,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楼主用的连线的模式吧,一个个点也还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