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开发-修改方程式

楼主(2019-11-08):
在做一个二次开发的任务,想在既有的参数化建模的SOLIDWORKS文件上,直接修改方程式里的全局变量来达到修改整个文件的目的。
虽然说可以用导入txt文件的办法来快速修改,现在想更进一步,用vb编写一个页面直接修改。
但是遇到了问题,用
swEqnMgr.Add2(0, """L1""" & " = " & Change1 & "mm", True)
命令把一个定义全局变量的方程式改为
“L1” = 60
后,其他引用了该全局变量的参数全部自动断开了,,,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啊。

楼主:
change1 是我自己定义的一个变量

网友A:
用equation属性设置全局变量

网友:
二次开发还是表达式方便一些,文本不好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equation属性设置全局变量

Equation是获取公式表达式信息指令,我要把我改的新公式再输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Equation是获取公式表达式信息指令,我要把我改的新公式再输进去

网友(2020-04-10):
原理是一样的,应该可以操作吧

楼主(2020-06-02):
过去半年了,,,似乎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现在论坛活动的太少了

网友:
实现的方法多种多样,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做成通用的。

网友(2023-06-12):
        public bool SetEquationValue(EquationMgr eqMgr, string name, double newValue)

            int index = GetEquationIndexByName(eqMgr, name);

            if (index != -1)
            {
                eqMgr.Equation[index] = "\"" + name + "\"=" + newValue;

                return true;
            }
            else

                return 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