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夹头机构 同心度正负0.01 怎么保证

楼主(2019-11-08):
这个是我目前做的一个机构 是用来磨三棱针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这个机构做出来以后,最终导出到工件不同心,同心度有正度0.04 ,误差太大,所有的加工都是经过磨床磨出来的,配合面的间隙也都很小,间隙大概在0.01以内,但是就是装配起来以后不同心,
如果不同心 就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三个面不一样长,会有的长有的端,还有这是我的图纸 请大家看看 有什么结构上的问题,或配合的问题 ,请大家指教批评, 要怎么才能做出类似这种机构的 同心度在0.01的夹头机构呢 求老师指教。

网友A:
是否能保证零件加工在你的设计公差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能保证零件加工在你的设计公差内?

零件都是在公差内的,找专门的磨床做的

网友A:
你按照你地设计理论计算一下尺寸链,看看累积误差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照你地设计理论计算一下尺寸链,看看累积误差的结果

能装配后再加工的 ,都是装配后加工的

网友B:
建议改成这种夹头吧,你这种夹头加工难度大,精度难保证。结构方面红色的套右边内部搞成阶梯的吧,没必要再加一个深沟球轴承吧,两个角接触轴承都反了吧。再靠右侧的两个深沟球轴承这地方也有问题,密封圈这样用转几天都漏气了估计。气路部分也有问题,绿色的夹头右边知道加密封,那左边呢,还有断气之后恢复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建议改成这种夹头吧,你这种夹头加工难度大,精度难保证。结构方面红色的套右边内部搞成阶梯的吧,没必要再 ...

单从这个剖面图来看有些地方有些地方看的不太懂,说的不对还请见谅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从这个剖面图来看有些地方有些地方看的不太懂,说的不对还请见谅哈

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网友:
致命处,工件的固定用的末端的螺纹。螺纹轴线无法保证端面的垂直度,理论上就算保证了,废品率也会很高。改为内涨的就可以了,或者参考上面的刀柄结构,做好动平衡。

补充内容 (2019-11-9 10:11):
昨天下班时看错了,上面说的不在频道。建议楼主涨套不要用螺纹连接,改用端面贴平,有精孔配合,用螺丝反吊。还有感觉整个机构径长比有点大,可以精简一下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老师谈不上啦,如果非要这样做可以参考自动换刀这种加工中心、精雕机方面的资料

网友C:
你选择的定位工装不对,涨套定位的位置度误差最小0.03~0.05,无法满足你的加工要求
改进方法:
1.在夹紧状态下修磨涨套内孔,保证孔径比工件大0.03~0.05。内孔跳动小于0.005。径向夹持面积尽可能大至少大于80%
2.夹紧长度大于工件直径的5~10倍,直径越小夹持长度越长
这种方案的缺点是夹紧系统不能调整更换,不管是压力还是涨套,只要调整一个涨套的内孔都要重新修磨
如果这两个方案都不行,只能将涨套改为波纹套夹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改成这种夹头吧,你这种夹头加工难度大,精度难保证。结构方面红色的套右边内部搞成阶梯的吧,没必要再 ...

钻夹头的精度0.1都算合格,坑楼主呢?

网友:
1.焊接导致变形的风险很大
2.第一个零件要求公差不全面,如果端面有问题也会影响装配后同心度
2.不知道针多长,如果后端驱动,前端用合金V型槽定呢?

网友D:
黄色夹头端面垂直度比较高的话可以尝试下将夹头螺纹手动打磨掉一点,让螺纹处于较松的配合,靠台阶面先保证两轴心水平,同轴度就看能不能微调了。
另外想问下这个是怎么靠气动加紧的?是吸紧最外面DC53的那个零件,使夹头回收?

网友E:
累计误差,夹头松紧的基准面要有一定的可调量,安装的时候可以敲一敲,调整一下,再锁紧。就算是国外进口大牌夹具也达不到直接装上就有0.01mm的精度,也是需要一定的微调的

网友F:
用CNC磨试试,把你的气动夹头安装在四轴上,再陪个机械手自动化生产

网友:
轴上最左端的零件如何装配上去?这个零件两端都有轴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选择的定位工装不对,涨套定位的位置度误差最小0.03~0.05,无法满足你的加工要求
改进方法:
1.在夹紧 ...

您说的涨套是右侧的夹头吗?孔径比工件大?还怎么夹紧工件
这个夹头是要经常更换的,因为他有好多种规格 从1mm到4mm 每0.5一跳,做不同产品都要更换,
是的 还有就是这个不能调整,不知道改怎么调整,都是直接装上去然后直接就用的, 这种机构有可以调整同心度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黄色夹头端面垂直度比较高的话可以尝试下将夹头螺纹手动打磨掉一点,让螺纹处于较松的配合,靠台阶面先保证 ...

黄铜块进气,把中间的套往前推,弹簧夹头就夹紧了,松开是前面有个弹簧,把中间的套往左侧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累计误差,夹头松紧的基准面要有一定的可调量,安装的时候可以敲一敲,调整一下,再锁紧。就算是国外进口大 ...

您好,请问哪有有这种调节的同心度的机构,这个是自动夹紧装置,用在机器上的,不能每次松开夹紧都要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CNC磨试试,把你的气动夹头安装在四轴上,再陪个机械手自动化生产

,成本高的离谱,再说还不一定能不能成

网友:
结构是否可以再简化,减少零件因为装配累积误差,或者也可以考虑整体装配起来再加工一刀,从而保证装配的同轴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哪有有这种调节的同心度的机构,这个是自动夹紧装置,用在机器上的,不能每次松开夹紧都要调节 ...

不用,调整的完毕的时候,端面固定的螺栓拧紧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高的离谱,再说还不一定能不能成

用上在机测量,老板们几千的饭都吃了,难道,,,,,,,,,,,?

网友(2022-02-13):
楼主这样的结构能保证同心才怪,你的设计要求是锥度套的地方是要回转的,但是锥度套的导向你只用一个轴承来导向,单个轴承能有啥精度可言,又要能回转又要同心,起码得两个轴承,后面的锁紧机构倒是用了多个轴承,你用料都用在无关紧要的地方了。

网友:
零件越多,精度越差

网友:
右推夹紧的有O型圈配合就已经不能保证同心了,还有主轴与夹头螺纹连接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