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一个弱智问题

楼主(2019-11-08):
1000*500 的钣金 重量约为20KG  在1000的边上安装扭力弹簧, 弹簧需要多大的扭矩才能让钣金回复到水平状态(水平安装,向下翻转80度)

网友:
不是太明白

网友(点评):
你是“不是太明白”,看着起码看出不少了,我可是“真的彻底不明白”。不属于“不太明白”的是哪些?

楼主:
按照往下翻转90度来算  W=GH 等于0.5*200N 等于100牛米 这样计算有问题吗,

楼主:
那么自然状态下扭力弹簧要求呈水平状态  扭力弹簧的扭矩必须大于100牛米?  大于100牛米的话  再翻转90度弹回来的力很大吧。。?

网友:
看见弱智就进来了,问题太高深,溜了

网友A:
大约50牛米吧,
长边用来固定,所以是500长的伸出,重心点在250的位置(实际位置楼主自己估下)

网友B:
请问什么样的钣金只有平面尺寸,没有立体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约50牛米吧,
长边用来固定,所以是500长的伸出,重心点在250的位置(实际位置楼主自己估下)

对 算出来是50牛米  这是弹簧在90度状态下的扭矩  那么回复到水平位置以后  钣金自重会让弹簧扭转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样的钣金只有平面尺寸,没有立体尺寸

立体先忽略不计 这不是重点 是一个空心盒子 1000*5000*50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算出来是50牛米  这是弹簧在90度状态下的扭矩  那么回复到水平位置以后  钣金自重会让弹簧扭转多少度 ...

压缩弹簧,在范围内,压得越多,弹力也越大
扭力弹簧也是这样,你转90度和转180度,它的扭力是不一样的,要通过参数来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往下翻转90度来算  W=GH 等于0.5*200N 等于100牛米 这样计算有问题吗,

重心在哪?

网友:
从多少度转回来的不是重点,重点是预扭的弹簧提供的支持力要平衡掉水平时钣金的重力……

网友:
1000*500的钣金是啥意思?是什么样的钣金零件?

网友:
这么大尺寸的钣金,本身就会下垂不平的!

网友C:
用扭簧是最不好的方法。

楼主:
没有太多的办法了,水平不够想不到更好的,用一些传动机构速度达不到要求 用扭簧可以被顶开顶下去 需要双向。也最为节约成本, 现在在想有没有很好的办法水平状态的时候让他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扭簧是最不好的方法。

没有太多的办法了,水平不够想不到更好的,用一些传动机构速度达不到要求 用扭簧可以被顶开顶下去 需要双向。也最为节约成本, 现在在想有没有很好的办法水平状态的时候让他固定。

网友:
你首先要算板的重力和扭簧抵消需要多少力。算好后选完型,刚开始80度能不能实现就是个问题。其次扭簧本身有疲劳,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