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怎么保存AB胶?

楼主(2019-11-08):
我现在用的是左边这种双管的,用完了再把塞子塞上。结果塞子断在瓶嘴里了。塞子里面有个小长条用来塞进瓶嘴,它断了。如果是右边这种两个管子分离的,应该就没这问题。可它没前者方便。
不知大家有何妙计?

网友:
一次用完,用不完就丢掉

网友A:
方便???
第一张图里的东西,完全可以比喻为自动挡车。

方便是吧?

油门当刹车,把车开进去人家餐馆的窗户里,愣是没撞坏窗台!!!!!!

我开手动挡二十五年了,真的还没练出这个本事。

两个罐儿一个出口,很方便?问题来了。(你还琢磨保存????)

1)既然A和B汇流后出来了,天下有什么玩意儿能在盖盖子的时候能那么那么漂亮地,正好把A和B切离??????

    啥是AB胶啊?

2)往外挤的时候又不需要什么多精准的瞄准,换句话说:楼主的“麻烦不麻烦”的区别,仅仅在于拧一个盖子还是拧两个盖子。

麻烦?

今天多一点点麻烦,后天你还需要他的时候,也就再来那么一丢丢的麻烦。
今天省一点点麻烦,后天你还需要他的时候,也就不是那一点点的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便???
第一张图里的东西,完全可以比喻为自动挡车。

别喷了,双管结构的盖子是双联的,分别密封两个管,并且有防呆措施防止盖反,他手里那个是混合用的胶咀,可以说是一次性的,要么一直用,停下来一段时间就凝固了。

网友:
买小包装的,一次用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喷了,双管结构的盖子是双联的,分别密封两个管,并且有防呆措施防止盖反,他手里那个是混合用的胶咀, ...

你是谁啊?

我不认识你,我怎么喷都喷不到你啊。

再说,你既然说我是在喷,你应该先反驳清楚楼主错在哪里了,再来反驳我错在哪里了。

我不是没见过就胡说八道。(自己真没用过,单见过人家倒霉样就够了。人,没必要什么都必须自己亲身倒霉。好好的借鉴在那里呢。)

双管的,如果不是短时间内耗掉很多件的大使用量用户,就是找倒霉。

这次用点下次再用?呵呵。。。

细心的人,可以做到。

但,细心的人,反而会觉得麻烦。因为,过几个小时后的第二次,就得换混合管。本就几十毫克的胶水,多少让管子给吃饱了?

我不是说东西好不好,而是说对楼主来说,这不是他该要的东西,还是应该老老实实地买老套的。

天下没有何时何地都绝对好的东西,买的买错了也不好,卖的卖错了也不好。

网友:
把右边的两个胶管放到一个盒子里边

网友C:
低温下也好保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温下也好保存一些。

真的?那我要在冷冻室里申请个位置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