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线在工程图中如何显示?求助各位

楼主(2019-11-08):
电脑配置较低,用包覆命令运行较慢,于是改用分割线命令,在三维模型上显示很正常,但出工程图时,分割线产生的线条不能显示,求助,怎么显示出来?

网友:
用【注释】不好吗?或者干脆平面草图也行啊

网友:
solidworks工程图中,有些没办法按照国标的方式直接显示,就想办法使用最笨的办法,去拼凑,手工去添加,去画只要能表达清楚你的设计要求即可。有时软件本身不具备也没办法。

网友:
具体操作如下:
在工程图中选中视图,右键,切边,切边可见/带线型显示切边 二者均可,线型显示会有所不同,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网友A:
插入文本,也是可以打出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文本,也是可以打出字的。

谢谢你的热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