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建项目时可以选择的自定义库,是怎么被inventor记住的?

楼主(2019-11-08):
如上图。新建一个项目时,可以导入之前的库。

框起来的这个库,是我捣鼓结构件自定义型材时弄的,不知道怎么就被inventor记住了。以后每次新建项目,库选项里都有它。

我如果想再新弄一个自定义库,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没搞懂楼主说的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懂楼主说的啥意思?

抱歉,我语言表达能力不够好。

我昨天想问的是,在新建项目过程中,选择库的时候,如下图红线框起来的库,如果我想再建几个新库,如何能在下图左边的选择框里列出来。

看了看在线帮助,“在项目中设置库和 iPart 路经的步骤”,

注: 创建项目时,可以从其他项目添加库搜索路径。

只要其他已存在项目中,引用了一个库文件夹,新建项目时候,这个库文件夹就会在选择框里。

成为库文件夹后,

在项目文件中,在“库”位置上单击鼠标右键,然后使用菜单选项来浏览文件夹。将文件夹指定为库,即表示不能再使用 Inventor 编辑此文件夹中的文件。在 Microsoft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将库文件夹和文件设定为只读。

如果真想编辑怎么办呢?复制到其他地方,所谓“检出”,编辑完后,再复制回来。

网友(2020-04-28):
楼主知道如何把铝型材添加到型材库里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布自定义结构件

bilibili.com/video/BV1WE411g7sU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