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重置设置解决AutoCAD配置问题

楼主(2019-11-08):
通过重置设置解决AutoCAD配置问题,例如CAD菜单无法显示:

解决方法:
输入 OPTIONS 命令,打开“选项”窗口,切换到“配置”选项卡,点“重置”按钮,点“是”重置。

网友:
左上角的小三角下拉菜单上面有可以设置为经典模式的,经典界面下有很多都是可以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