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电气情况下气缸下落问题

楼主(2019-11-08):
      请教下,气缸垂直安装,如果出现突然断电断气的情况下,什么样的气路能防止气缸杆在负重情况下突然下降?
还有一个问题:用一个5位2通单控电磁阀控制双作用气缸,气缸进气出气两端分别接单向减压阀(靠近气缸端控制进气),能分别控制气缸2个腔的进气压力吗?

网友:
针对你具体的流程图说吧,看看你流程中电磁阀和气控阀是如何接的?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三位五通中封电磁阀

网友B:
端锁气缸
楼上都是再捣糨糊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端锁气缸
楼上都是再捣糨糊吧

明白人,正解。群里不学无术之徒太多,关键还装的很资深,令人厌恶

网友:
使用诱导止回阀吧

网友D: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1、暂时防止下落可以接带先导式单向阀的速度控制阀或用三位五通中封电磁阀,长久防止下落就得用带锁气缸
                                2、参考双压控制回路。

楼主:
气路图大概这样,双压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1、暂时防止下落可以接带先导式单向阀的速度控制阀或用三位五通中封电磁阀,长久防止 ...

请问下,如果是气缸背压,要显示气缸两端进气压力,这2个减压阀改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1、暂时防止下落可以接带先导式单向阀的速度控制阀或用三位五通中封电磁阀,长久防止 ...

请问下这样接是否能满足气缸(背压)两端进气调压,又能防止气缸在断气断电下突然下落?

网友:
这个普通的单向阀都可以实际吧,难道你只是停在理论,自己不动手装过?很难讲得明白吧,自己装一回就清楚,失电锁机这算比较硬性要求

网友:
先导检查阀

网友:
不是太懂,我司使用的机械手除了远程空压机一般自带增压泵和储气罐,保证在断电断气后还能使用不少于10分钟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三位五通中封电磁阀

三位五通中封电磁阀可以短时间锁住,时间长了气会泄掉

网友:
选用该气缸的附锁型,也就是在气缸的基础上加上自锁装置,正是针对中途断气设计的或者气路加接安全阀,断电断气自动锁闭,腔体处于密闭状态

网友:
建议楼主选用三位五通,中封型电磁阀,当断电时在中间位置气压密封,从而保证气缸不会下降。

网友:
1.要求不高,3位5通中封电磁阀或者加装单向阀(我用过费斯托的,我不会发照片)气缸会慢慢下降。2.带锁气缸。3.如果有滑轨导向的话,可以加滑轨锁。

网友E:
参考一下,我也不太明白画圈处原理,请懂的讲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白人,正解。群里不学无术之徒太多,关键还装的很资深,令人厌恶

端锁也只能在极限位锁住,运动中的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一下,我也不太明白画圈处原理,请懂的讲解一下

SMC先导式单向阀,先导扣通气打开逆方向,出气。

网友:
都断气了,楼上讨论的基于保压原理的电磁阀方案全都无法保证长时间位置保持,只能保证不会立刻下坠。
这种情况下只能端锁气缸,用机械方式锁住机构。